数字电压表和电流表位数是啥意思?

楼主(2023-08-23):
比如4位半,就是19999, 1999.9, 199.99, 19.999, 1.9999?通俗的讲有都少个9就是有多少位,四个9就是四位,单后半就是只能显示1或者0,所以四位半最大值就是19999

4位半的数显电流表,假如500mA量程的电流表,假如电流1mA能显示1mA出来吗?四位半的也就是总量程显示是0.5000A ,最小刻度可以显示到0.0001A?也就是0.1mA???理解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应该最小能显示多少?0值上一个梯度是?

网友A:
1、主要取决于内部的AD位数。
无论输入信号多大,总可以通过放大、缩小,将其转变到AD的采样电压范围内。
16位,解析力 = 1/65536,不足5位,5位要求1/99999,但能满足显示19999,四位半。
15位,解析力 = 1/32768,不足5位,5位要求1/99999,但能满足显示19999,四位半。
14位,解析力 = 1/16384,不足4位半,4位半要求1/19999,但能满足显示9999,可做成四位表。
如果再考虑AD±1个位的误差,所以,四位半的表,其AD都是16位的。
2,假如500mA的量程,显示最大式样只能是0500.0mA。
将AD的65535对准1999.9mA,采样精度 =1999.9mA/65536 = 30.5uA/字,显示精度要求是100uA。也即做到0.1mA的显示精度是绰绰有余的。
3、假如2A的量程,显示最大式样近似于1.9999A。
同样可以将AD的65535对准1999.9mA,AD利用率最高,计算结果与500mA相同。

网友B:
早就不流行多少位的说法了,都是count,比如6000count,22000count。

网友C:
理解正确,最高位只显1、0、-1,最小刻度就是0.0001

楼主:
我要搞懂概念  4位半的数显电流表,假如500mA量程的电流表,假如电流1mA能显示1mA出来吗?四位半的也就是总量程显示是0.5000A ,最小刻度可以显示到0.0001A?也就是0.1mA???理解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应该最小能显示多少?  那如果需要分辨率1mA的,那3位半就可以?1999,199.9,19.99,1.999?假如500mA的量程电流表,那显示就是0.500A?最小可以显示0.001A也就是1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不流行多少位的说法了,都是count,比如6000count,22000count。

商家就是这么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要取决于内部的AD位数。
无论输入信号多大,总可以通过放大、缩小,将其转变到AD的采样电压范围内。
...

班长  你到很底层了  但是我没看懂?16位  然后后面又说是5位 啥意思

网友D:
多少位是指显示,能不能测取决于设计分辨力

网友E:
要搞清楚分辨率与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班长  你到很底层了  但是我没看懂?16位  然后后面又说是5位 啥意思

他分不清十进制和二进制,无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