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M32单片机SPI+dma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3-08-23):
各位大佬好,前面发过一个问题了,现在又来麻烦大家了。
就是用STM32F103单片机驱动24位AD的话,通过硬件SPI,读取数据时是这样的:
//读取24位数据
sum |= (SPI2_ReadWriteByte(0xff) << 16);
sum |= (SPI2_ReadWriteByte(0xff) << 8);
sum |= SPI2_ReadWriteByte(0xff);

if (sum & 0x800000)
        {
                sum += 0xFF000000;
        }
  return (int)sum;

就是通过DMA搬运到缓冲区的话,上述该怎么改写呢?
因为24位分成3个部分通过DMA传进缓冲数组的话,那不是一个数据分成3个部分了
我可以在 if (DMA_GetITStatus(DMAx_FLAG_TC) != RESET) 中将三个部分整合成一个数据,
但是在读取AD数据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直接:
SPI2_ReadWriteByte(0xff) << 16;
SPI2_ReadWriteByte(0xff) << 8;
SPI2_ReadWriteByte(0xff);
去掉sum了
希望各位大佬能够指点指点迷茫的我,谢谢!如思路有误或者有更好的办法请尽情Q我,不胜感激!!!!

网友A:
用联合体
union Data
{
        unsigned int  sum;
        unsigned char byte[4];
};
Data.byte[0]=SPI2_ReadWriteByte(0xff);
Data.byte[1]=SPI2_ReadWriteByte(0xff);
Data.byte[2]=SPI2_ReadWriteByte(0xff);
Data.sum 就是读到的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联合体
union Data
{

大佬,不是很能明白。
还想i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1、SPI全双工的,当我用SPI2_ReadWriteByte发送命令驱动AD的时候,也会有相应的返回数据通过DMA搬运进缓冲数组,那我在数据处理的时候该怎么舍弃这些没用的数据啊
2、您给的这个例子中,联合体该放在哪个位置呢?ad.h中吗?
还有就是打括号中定义的 sum 并没有调用,为什么Data.sum就是我所需要的一个24位数呢?
感觉和提问的最前边的几行代码好像意义相通呢

恕小生愚钝,还望指点一二,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不是很能明白。
还想i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联合体是共用内存空间的,只要把数据放进byte数组中,就相当于放进sum了,但是我看你最高位还判断了0x800000是不是1,如果是1还得加0xff00000,这部分就得另外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合体是共用内存空间的,只要把数据放进byte数组中,就相当于放进sum了,但是我看你最高位还判断了0x800 ...

我前几天看了一下用法,是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