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不动,还有牙刷开机有延迟

楼主(2023-08-23):
PIC单片机,刚刚工作,边上也没人叫我,感觉自己基础也不是很好,希望大佬们能给个思路

楼主:
电动牙刷项目

网友A:
PIC几乎是没有人"玩"的,只有做产品的时候才会用到,而且是特定场合的,才会用PIC
PIC的软件调试是要很多经验的,实在不行,只能烧录后慢慢的调试
最好有个逻辑分析仪,可以看一下延时从哪里来的

网友B:
我用过PIC16f6xx的。不过,我的建议能不用这个型号尽量不用,试验阶段最好用FLASH的,便于多次调试。产品成熟后再用OTP的。还有就是微芯公司的产品长远供货和价格不知有否保证。

网友C:
电动牙刷不应该选择PIC的料号,现在电动牙刷基本都是选择国产MCU了,但非要用的话,且你是新手,可以看张明峰老师的书:《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这是我入坑单片机的启蒙书,写得挺棒的。

网友D:
作为10年工程师告诉你,PIC的坑很多,当然你可以说我没按规格书做,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一个个字理解规格书,但他确实比其他单片机坑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牙刷不应该选择PIC的料号,现在电动牙刷基本都是选择国产MCU了,但非要用的话,且你是新手,可以看张明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10年工程师告诉你,PIC的坑很多,当然你可以说我没按规格书做,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一个个字理解规格书 ...

这没办法,今年我能找到工作,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多学点通用的东西,再找找其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