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和modelsim联合仿真问题

楼主:
quartus调用modelsim后出现如下错误,求解

网友A(2023-08-25):
求大佬明示

网友B:
帮顶,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建议转到FPGA专栏去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顶,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建议转到FPGA专栏去问!

好的谢谢

网友C:
网上搜了一下,是这样
“No extended dataflow",就是外部输入的数据流!看下你的模块名和所编写V文件的名字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仿真的时候调用TESTBENCH测试代码时的名字可否写错了。把这些小问题注意了,应该就OK了。

    不管怎样,不能进入仿真时,很大可能性就是测试代码编写有错误,逻辑、名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