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牙刷项目更改出错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8-23):
我拿着别人的项目进行更改 ,但是我更改的时候,测试板子的时候,电机没有电压输出,而且开机有延迟了,九齐的单片机。

电动牙刷错误代码

楼主:
能给个大概方向  我就感谢各位了

网友A:
一般我们查问题都是先确认硬件是不是好的,先保证硬件没有问题再去查软件,硬件就是用别的可以用的代码去查功能!

网友B:
一步一步地改,步子大了基础不牢容易扯到蛋

网友C:
如果你自己不会写,直接就上手人家的代码,大概率是不行的
而且,你这个用的九齐,好像只有我在用..............
没有仿真芯片,论坛上的网友也没法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