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DIDE单片机怎么进行延时仿真?

楼主(2023-08-23):
  辉芒微单片机,FMDIDE界面怎么进行延时仿真,得到比较准确的延时,感觉跟keil 软件不一样,没有看见哪里可以看执行用的时间

网友A:
要比较准的延时,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在中断设置标志位,然后主循环判断

网友B:
阻塞延时可以看一下PIC的_XTAL_FREQ_定义主频频率,然后C编译器自动生成阻塞延时。唯一要注意的是:PIC的是4T,FMD是2T(相对4T快1倍)和4T可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