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一直报错c129 这个分号也没错怎么一直报错呢

楼主(2023-08-24):
这个分号也没错怎么一直报错呢

网友A:
你仔细看看第5行。

网友B:
缺少delay函数体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网友C:
不能直接对P2右移操作,加一个中间变量

网友D:
main函数上面那个函数声明不是 少个分号吗

网友E:
拼音输入法的分号?

网友F:
好像是延时函数没写吧,你就申明了一个函数名

网友G:
现学C语言,再学单片机。第五行。。。

网友H:
第9行的 uchar i; 这行对调到第8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in函数上面那个函数声明不是 少个分号吗

是的是的,但咋显示在没问题那一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学C语言,再学单片机。第五行。。。

是的是的,就是为啥报错行不对,,

网友I:
缺少分号,第五行加上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就是为啥报错行不对,,

编译器又不知道你啥时候换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