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电子技术初学者 本人目前很迷茫,请大佬指下路

楼主(2023-08-24):
我是一个即将升大二的大学生,学校是普通一本,专业是电子,大一GPA是4.5左右,目前专业课学了一些数学和模电。虽然我的绩点较高,但是说实话考试什么的都很水,模电我也是一点儿也没学会,只会套公式。
因为看到了b站稚辉君的机械臂视频,所以假期在自学51单片机(培养方案是大二下学期)、arduino之类的,试图自己入门电子硬件制作之类的,但是我学着学着就很迷茫。
第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学完51、arduino要干什么,我之前问过学长这个问题,但是学长告诉我去立创开源找个项目做做,但是打开这个平台我发现所有的项目都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东西,比如算法、电路设计、程序设计、3d建模等等等等,根本无从下手。前辈能给我些建议,或者给我推荐一个小项目吗?
第二点就是51单片机有那么多功能,我应该全部掌握吗?前辈们说现在大家都用stm32、esp32等更高级的mcu,我应该掌握51到什么程度才能去学习stm32什么的。
第三点就是电路设计,虽然学了模电,自学了数电,我感觉我还是不能设计电路,如果要我实现一个功能,我应该还是无从下手。
第四点是我感觉我不会举一反三,看完51的教程还要去看stm32的教程,只有看了哪个mcu的教程才会用哪个mcu,不会看技术文档,因为我自学的一系列教程都直接从技术文档中把用法简述出来了,自己看还是一脸懵。
第五点就是我有老师和我说下学期有个项目要用到arm,但是我从网上搜到arm要用什么linux什么什么的,我不是很理解,也不知道从何开始,请求有心人给我一个具体的学习路线
第六点是如果我的电路分析和模电学得不是那么好,有必要从头到尾再认真学习一边吗?因为时间比较紧,我现在也很犹豫。

网友A:
纸上谈兵和操场练兵境界自然不同,莫学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学得知识就是用实际应用的,因此,更重要的是实践能力,实践能力高了,就不会没工作岗位,项目从小开始做,做越多实践能力就越高.

网友B:
学51是打基础,最好是买个开发板练习,把单片机外设功能基本学会后再找个小项目练手(只设计电路板及程序)

网友C:
找个项目从头到尾做一遍,需求整理、方案设计、硬件设计、软件设计、结构设计、样机调试、性能测试全做完就正式入门了

网友D:
小项目有自平衡两轮小车,莱罗三角

网友E:
建议你了解一下张飞实战电子,可能会对你的迷茫有点帮助,他们的模电课程都是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我学过感觉不错,教的比较系统而且深入

网友F:
在大学还是多学习一下基础的东西,数学就一大堆不仅是数学分析,高代,复变的也不能少,计算机真正弄懂计算机原理就够了,至于具体的项目没那么难,很开就能上手,如果想接着考研考博的,更用不着费心思弄这个。

网友G:
只能感叹现在的大学生太厉害了,我们那时,大一大部分都是基础课,啥也不会,大二才开始学专业课,算是会一点
51单片机把每个功能单独学一遍,找点资料跟着学,从控制LED灯亮灭,检测按键开始,把定时器、串口、中断、ADC、PWM这几个功能跟着学习资料做一遍。
再做个综合的项目,比如万年历,这个论坛上很多资料,我也发过一遍,这个算比较容易上手的项目吧
这样应该差不多可以宣称自己掌握了51单片机了,后面遇到不会的边用边查资料吧
有C语言和电路基础的,大概一两个星期可以完成以上学习吧,没有的话,一两个月应该也够了,反正大学生时间多

网友G:
至于STM32,和51不冲突,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学,我现在也是刚开始学STM32,只是上班没有太多时间,有空就学,没空就放下。
感觉STM32和51很多是相通的,学了51,学STM32可能更好理解一些,也没必要一定要学了51再上STM32
只是STM32的寄存器多了很多,这个导致学起来会感觉很复杂,需要点耐心
另外,STM32就是ARM架构的,你们老师说的要用到ARM,可能是指STM32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小项目有自平衡两轮小车,莱罗三角

你这明显误导,类似于王健林的一个小目标

网友H:
1.推荐一个小项目,做个12864屏幕的低功耗时钟。

网友H:
2.单片机也是一台机器,电饭煲你一直用来煮米饭,当然没问题,当你要煮稀饭、煲汤的时候,看看那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H:
3.设计需要基于分析和经验,有一个很好的学习途径是别人的开源项目电路设计,另一个是元件的说明书。

网友H:
4.别急着举一反三,很多设计都是来自于需求。

网友H:
5. ①STC的51核单片机+C语言 ②STM32F103(Arm Cortex-M3核)③树莓派(Linux)

网友I:
大一时间还紧吗,太多人开始做DIY小玩意时才学,你可以先按你兴趣来,不是别人说什么一定要就一股脑去了,先学着做一个小项目,哪里不会再补

网友J:
开源广场上的项目一般都带有各种已经很完整的资料,看你想学那个就自己动手制作,不想学就直接照搬,像3D外壳不想学就直接搬

网友K:
第一点:先学习51,51是基础,主要是网上教材多,网上买个150元左右的开发板,还带视频教材。《普中》《清祥》买一个开发板,再买另一个仿真器,这样两家的资料都有了。
第二点:先掌握51,1、IO控制:位,端口控制,数据,查表,移位,输入按键。
                             2、运算与,或,非,与非+-*/,
                             3、定时!,中断!,
                            4、单线通讯,串口,IIC,SPI,串转并,并转串(看通讯芯片的规格书!再通讯芯片的规格书!!再再看通讯芯片的规格书!!! )
            再上手32。
第三点:需要项目来提升自己,学校学习的是基础。到了社会又会进入各个行业。进入社会后,对软件来说,会看原理图就可以了。对与实现什么功能你的领导会给你规格好的。自己多看规格书就行。自己想尝试也可以通过找功能来定IC,再查规格书;寻找方案公司合作;买同功能的产品拆开研究。
第四点:写软件不可能一次成功的,都是要反反复复修改调试。所以举一反三比看了51看AVR看32重要。要敢想,当点亮一个灯时,要尝试点亮2个3个。当移1位的时候,要尝试移2位,4位。
第五点:学校有多的学科安排是好事,最少了解了有这么一个过程。这种是能掌握多少是多少?
第六点:我们是应用型,需要掌握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MOS管,各种功能IC,传感器主要功能,使用条件,性能参数。至于它们的内部工作,能了解多少是多少,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
          总结:你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你这些想法和作为,已经超过了最少一半同学,是个好苗子。你上面的每一条都能感觉到,你太急了。想学一定要沉下心来!!!。对初学习来说没有比51更好的单片机了,教材多,实例多,成本便宜。初学时不能用复制,粘贴。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输入。完成后用仿真器对代码一行一行的仿真,了解各行代码的执行意义。学习了51,再去学AVR,32,也容易多了。

网友L:
1. 关于你学完51单片机和Arduino之后下一步做什么,一个好的方式是找一个具体的项目来实践你的知识。你可以选择一个简单的项目,比如LED灯控制、温度监测等,从最基础的开始,一步步尝试并提升自己的技能。同时,你也可以在网上寻找一些适合初学者的电子制作项目,这些项目通常会提供详细的说明和步骤,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知识。
2. 关于51单片机和其他更高级的MCU(如STM32、ESP32)的选择,虽然现在更多人倾向于使用更先进的MCU,但51单片机仍然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你可以通过学习51单片机掌握基本的电子硬件和嵌入式编程概念,然后再逐渐学习其他MCU,如STM32。掌握51单片机的基本原理和编程方法后,你会发现学习其他MCU会更容易理解和上手。
3. 关于电路设计,你可以尝试找一些简单的电路设计教程和例子进行实践。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电路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步骤。同时,了解一些基本的电路元件和其功能也是很重要的,这样你才能更好地进行电路设计和调试。
4. 关于学习过程中的困惑和理解问题,这是完全正常的。不要觉得自己必须马上掌握所有的知识。学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需要耐心并持续地学习。当你遇到理解困难时,不妨尝试多种资源,比如在线教程、视频教程、实际操作等,以找到最适合你的学习方法。
5. 关于ARM和Linux,ARM是一种处理器架构,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中。学习ARM通常需要了解一些Linux系统知识,因为Linux在嵌入式系统中被广泛使用。如果你对ARM和Linux不太了解,可以通过阅读相关资料和教程来补充你的知识,例如ARM架构的基本原理和嵌入式Linux系统的使用。
6. 关于电路分析和模电学习,如果你感觉自己掌握得不够好,可以考虑从头到尾再认真学习一遍。良好的电路分析和模电知识对你的电子硬件制作和设计非常重要。尽管时间紧迫,但是如果你认为这对你的未来学习和发展有重要影响,那么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巩固学习是非常值得的。
最后,不要忘记与同学、学长学姐建立联系,向他们请教和寻求帮助。他们可能会有更具体和有用的建议,因为他们有着更丰富的经验和实践。祝你顺利度过大学生涯,取得更多成就!

网友M:
要达成设计自如,是需要一量的知识范围的。
不急,慢慢积累。
即使读完大学,大概率达不到设计自如。
大家都是这样来过来的,厚积薄发,功到自然成。不必迷茫,路在你的脚下,走过到就是光明。

网友N:
去B站找教程,你感兴趣的各种教程,然后照着练手。

网友O:
大学一出来就能直接上手项目,并且顺利量产的,这种人毕竟占少数
所谓小项目,只要是你完全自己动手的就行,不一定要功能很强大,像蓝牙平衡小车这种,要是全部代码和PCB都是自己撸的话,你就是一个嵌入式工程师了
可以先做一个数码管的时钟,DS3231之类的,好歹做好了能看看时间
前提是这种小项目得是你自己撸出来的,不是复制别人的代码,你可以参考别人的代码,再看数据手册,然后自己写代码
整个过程下来,你基本就算是入门了,这个过程主要是了解单片机编程原理和一个产品设计的过程
之后的东西,只要你的了单片机的基础,是可以很快理解的

网友P:
刚毕业不都是改改代码嘛   直接使用原厂的SDK sample code 修修改改  自己开发基本很少了  基础打扎实就行了  不用考虑啥项目

网友Q:
51单片机只是让你掌握单片机的基础,了解程序和单片机大致结构,真正使用的时候可以买个STM32的开发板,野火或者正点原子的,网上有很多,还包括原理图和程序例程。设计电路很多都是接住芯片,很多都是经验,或者是网上搜索你想实现的功能能满足的芯片是什么,可以下载立创的EDA画图软件,里面会有很多芯片的原理图,都是大家常用的。

网友R:
先学51把

网友S:
如果你不亲自动手制作东西,学习电子学和单片机是很难的。 所以,在学习课本上的理论的同时,你需要练习。

网友T:
哎,又是一个入坑的人啊!我当时也是51单片机学了大概2个月就开始用STM32了,然后MPS430什么的都用过,最后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其实单片机都是一样的,只要熟悉一种就可以了,有人可能会说51很垃圾,运行速度慢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样,每个系类都有高端和低端产品,这个是市场决定技术,就是哪家的便宜,那么市面上用的就会比较多而已!

网友U:
感觉可以先找个简单的电路像反激电路和单相逆变电路下手,从电路设计参数开始,选择器件啥的,然后通过仿真去实现功能,仿真实现了验证了参数的可行性之后,再通过单片机去搭建工程实现功能,至于单片机的功能啥的,要用什么功能再去学习就可以

网友V:
自己做些项目吧,这样成长更快

网友W:
我即将升大三了,暑期在家也就做了一个温度检测报警,我也想做小车做飞控做机械臂,总的来说是哪里不会补哪里遇到不会的再去学一下,没必要一下把知识吃完,冲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