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 怎样修改可以形成旋转效果

楼主(2023-08-24):
for(i=0;i<15;i++)    //用15段图形模拟旋转
{
   disp_cn_2_16x16(img0[ i],4,16);
   delay_ms(250);
}
这段函数是模拟一个旋转的图形,它只旋转了一圈就停止了,怎样修改可以令它不停地旋转。

网友A:
外面套一个while(1){}

楼主:
已经解决了,把它放到另一位置可以旋转了。

网友B:
外面再重复执行就好了

网友C:
,一次OK,如何多次,永久不会。
恭喜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