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时基电路设计的简单正弦波电路

楼主(2023-08-24):
经典的使用555时基电路设计的正弦波电路因为经过多级波形变换,信号衰减严重,很难输出正弦波电压,除非使用比较高的供电电压。本人实验利用555时基电路2(6)脚输出的三角波经RC电路转换成正弦波效果比经典电路要好一些。另外网上一款使用运放设计的正弦波电路也可以在低频率条件下实验成功。现贴出。

楼主:
RP1用于调节三角波的对称性。间接的改善正弦波波形。如果需要比较大的幅度调节频率,可以在3脚与2(6)脚之间的充放电回路增加一只电位器

楼主:
昨天从短视频看到一个补偿555时基电路3脚输出状态的拉电流与灌电流的方法。从VCC获得一部分电容器的充电电流。这样可以省略一只二极管。由于555时基电路的3脚输出拉电流通常会小于灌电流(可以等效为充电放电回路的内阻存在差异,充电时内阻要略大于放电),所以,如果不采取补偿电路,脉冲占空比不会补偿50%对称状态。R1的加入使得电容器C3能够从VCC回路获得部分充电电流与3脚获得的充电电流相加给C3充电以弥补电路的不对称性。

网友A:
一般的正弦波一个运放就可以,不需要再用一个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正弦波一个运放就可以,不需要再用一个555.

双运放确实比较容易构建正弦波电路,但有些教学可能指定使用555时基电路来搭建正弦波电路

网友B(2023-11-23):
学习了,好像用555实现波形产生更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好像用555实现波形产生更简单一点。

就正弦波电路来说,运放要优于555

网友C:
思路应该是,先有方波,送入积分电路,产生三角波,再送人积分电路,产生抛物波(二次函数),抛物波的一部分像正弦波。

楼主(2023-12-23):
引用 网友C:
思路应该是,先有方波,送入积分电路,产生三角波,再送人积分电路,产生抛物波(二次函数),抛物波的一部 ...

常规思维确实如此!但555经过这么折腾,输出的正弦波幅度很小!既然555的2脚电容两端有现成的三角波为什么不用而要舍近求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