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 1.铺铜管理器要怎么设置? 2.工程选项要设置哪些项?...

楼主(2023-08-24):
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
1.铺铜管理器要怎么设置?

2.工程选项要设置哪些项?怎么设置?

网友A:
其它多试试,自己就记住了。下次忘了再试,或做笔记,查看。

网友B:
1.铺铜管理器一般就是用来调整覆铜顺序,或者批量重铺,还有修改铺铜名字等,其他我用的少;

网友B:
2.工程设置,这个一般不需要修改,如果不想工程警告,或者需要降低级别,可以修改这里,其次,如果需要用到多通道复制功能,这个可以设置位号递增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工程设置,这个一般不需要修改,如果不想工程警告,或者需要降低级别,可以修改这里,其次,如果需要用到 ...

想把不必要的报错关闭了

网友C:
很好的文档,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