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G6105 (SD6109,HS8108)调流的问题

楼主(2023-08-24):
最近改了一台可调电源,按照网上的资料改的,调压已经完成,最后想改调流,但是需要添加运放,想问问坛友怎么去改电流。

网友A:
你用的是:6105?6109?HS108?
通常芯片都集成有限流环路。
限流原理:利用取样电阻,给电流取样,转成电压,反馈于电流控制回路中。
所以控制电流的方案:
1、修改取样电阻阻值,达成改变限流值的目的。此法最简单。
2、人为制造一个控流电压,与电流采样电阻的电压叠加(合成),达成干预、修改实际限流值的目的。
此法,稍稍复杂,叠加方式各有巧妙不同,但控制灵活。
有时需要适当地修改控制参数,以防破坏控制电路的稳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6105?6109?HS108?
通常芯片都集成有限流环路。
限流原理:利用取样电阻,给电流取样,转成电 ...

我用的是SD6109,请问具体的改造方法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具体方法,自然要依据具体电路,总不能瞎说一个。那样的话不成了万能公式,恐怕不需要我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方法,自然要依据具体电路,总不能瞎说一个。那样的话不成了万能公式,恐怕不需要我设计了。

本人新手一个,想像TL494一样实现调流,可惜只有6109芯片,希望大佬能把电路图发下,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