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0.96OLED显示反白失败怎么更改代码

楼主(2023-08-25):
     反白显示滚动条状的,按键按下,滚动显示反白,怎么写代码?

网友A:
1、做个反白标记FB,需要反白显示时将FB置1,反之清0。
2、显示输出时,用FB与输出的点阵异或一下,再送出显示。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印象中,反白是不是这个屏幕都会反,不能某一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做个反白标记FB,需要反白显示时将FB置1,反之清0。
2、显示输出时,用FB与输出的点阵异或一下,再送出 ...

文字处反白,然后按键控制滚动,这个代码好实现吗?

网友C:
所谓反白显示,就是原先打点的不打、不打的打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反白是不是这个屏幕都会反,不能某一行控制?

只能一行反白

网友A:
【文字处反白,然后按键控制滚动,这个代码好实现吗?】
1、设需要滚动的部分在A区域。A区域高度为一个汉字N行(点阵行,以16行为例)。
2、用定时器做一个滚行时间,如每秒滚一个汉字N行,则定时时间间隔=1/16=62.5ms
3、将A区的显示点阵分成N行,A1行、A2行……A16行。这是原始显示的样式。
4、滚行:每次定时中断,更改一下A区的显示点阵。设当前是A1、A2……A16,将它改成A2、A3……A16、A1。这样就滚了一行。下次中断,再改成A3、A4……A16、A1、A2。
这样就能实现自己滚自己(汉字不变)。
5、如果A16用下一行汉字的A1替代,则可实现汉字滚行刷新(新字换旧字)。
以上方案,需要你会对屏幕进行点阵显示操作。仍至程序要自己写。
写滚行程序是需一定的技巧的,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个挑战。
滚行不影响反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处反白,然后按键控制滚动,这个代码好实现吗?】
1、设需要滚动的部分在A区域。A区域高度为一个汉 ...

  滚行的应该怎么写?

楼主(2023-10-24):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反白是不是这个屏幕都会反,不能某一行控制?

中景园的是可以的,只是不知道操作哪些函数

网友D:
OLED只负责图像显示,指定坐标区域反白、文字滚动等属于图像处理算法。

楼主(2023-12-21):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反白是不是这个屏幕都会反,不能某一行控制?

  滚动反白,是先清除反白,然后显示当前行反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反白是不是这个屏幕都会反,不能某一行控制?

   就是要控制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