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解答下增量式编码器脉冲受到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2023-08-25):
一圈脉冲为600的增量式编码器,在使用  可调电源供电时会出现————在不转动转轴的情况下,AB相输出脉冲。如下所示:
但是直接使用USB电脑供电5V时,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大佬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因为没有示波器,我只有个逻辑分析仪,在使用逻辑分析仪直接接电源的时候,我发现,直流可调电源的地居然也是会跳动的

楼主:
编码器是不是精密仪器啊,对电源要求比较高呢?大家使用的时候都是怎么供电的呢?

网友A:
很正常,编码器也耗电啊。

网友B:
跟供电关系不大,应该是没有正确的上拉/下拉编码器输出信号。

网友C:
跟电源没关系,倒是与AB脚的上接电阻、下接电容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把这现象看成“抖动”

网友D: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供电关系不大,应该是没有正确的上拉/下拉编码器输出信号。

我用的电压输出的编码器,试过加上拉,也还是这样。用USB从电脑上提供5V的电压不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导致的!

用的可调电源,供电应该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电源没关系,倒是与AB脚的上接电阻、下接电容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把这现象看成“抖动”

但是我使用USB口电脑供电的时候,只有转动才会输出的,静止的时候不会输出的

网友E:
电源设置的电流是否足够,用USB口的时候可以测量一下电流

网友F:
可调电源的地应和电脑的地可靠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调电源的地应和电脑的地可靠连接。

就是两个的地没有连接好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