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能否串并联?

楼主(2023-08-25):
手里没有100KHZ的晶振,能否用三个32.768KHZ的晶振串联或者并联。
有没有分频倍频的芯片

网友A:
想法很新颖,但是没明白基本原理

网友B: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能不能达成目的,是另一回事?

网友C:
建议先了解一下晶振原理。

网友D:
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问题呢?

网友E:
you can do an overtune quartz osillator.

网友F:
你可以用33.3K的3倍频到100K,但晶振串并联行不行没试过,或许可行,你不妨试一下。

网友F:
或1M的10分频到100K,也可以。

网友G:
不能的!三个都产生的是32K,没有叠加效果!

网友H:
你可以使用倍频电路解决

网友I:
能否串并联真的随意,法律没禁止安全没问题。但你咋知道晶振串联或者并联后的振频是直接相加呢 ?

网友J:
不能串并联使用,可以用FPGA或其他锁相环电路倍频。

网友E:
去ST官网找这个文件。

网友K:
我的理解是   不能

网友L:
晶振按串谐和并谐等效成不同的阻容、电感电路,不能并联

网友M:
10M晶振与12M晶振能串并联成24M, 2M吗, 答案是不能.
要么倍频,要么分频....

网友N:
晶振是振荡器,又不是电阻,怎么能并联

网友O: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以串并联试一试测一测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