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实物电路的时候可不可以用proteus仿真代替实物测试

楼主(2023-08-25):
这种办法可靠吗

网友A:
看具体电路,简单的可以

网友B:
说不准。
从质量体系上来说,不是100%可靠。
仿真毕竟是【仿】,与【真】是有差别的。

网友C:
如果所有元件都有proteus模型的话,非常可靠。

网友D:
实践中完全相同的电路,选用不同厂家的同类元件都不一定得到相同结果。仿真无疑是个好东西,但必须用实物验证。否则哭都找不到地方。不要听信只会纸上谈兵的瞎嚷嚷。

网友E:
实际零件的参数可能跟你仿真的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准。
从质量体系上来说,不是100%可靠。
仿真毕竟是【仿】,与【真】是有差别的。

谢谢你,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所有元件都有proteus模型的话,非常可靠。

谢谢你,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践中完全相同的电路,选用不同厂家的同类元件都不一定得到相同结果。仿真无疑是个好东西,但必须用实物验 ...

谢谢你,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零件的参数可能跟你仿真的差别很大。

谢谢你,我知道了

网友F:
Proteus是一个强大的电子电路仿真工具,可以用于在没有实物电路的情况下进行电路设计和测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Proteus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但它并不能完全代替实物测试,因为存在以下一些限制和考虑因素:

1.模型准确性: Proteus中的组件模型通常是基于理想化的参数创建的,这些参数可能与实际零件的参数有很大的差异。这意味着仿真结果可能与实际电路行为存在一定差异。实际元件的参数可能会因制造差异、温度变化等因素而与仿真中的理论值不同。这可能会导致仿真结果与实际测试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2.模型可用性: 不是所有的电子组件都有可用的模型。一些特殊的或较新的零件可能没有适当的模型可供使用,这会限制你的仿真能力。仿真工具使用元件模型来模拟实际元件的行为。这些模型可能不完美,不能涵盖所有电路行为细节,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结果。

3.非线性效应: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涉及放大器、开关电路等非线性元件的情况下,仿真的准确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4.外部环境因素: 实际电路受到温度、湿度、电源噪音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难以在仿真中完全模拟。

5.信号时序和噪音: 在高频电路或时序敏感电路中,Proteus可能无法准确模拟信号的时序行为和噪音特性。

6.EMI/EMC效应: 电磁干扰和电磁兼容性问题通常需要实际测试,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电路布局、电磁辐射等方面。

7.电路不稳定性: 一些电路可能对零件参数的微小变化非常敏感,这在仿真中可能不易察觉,但在实际电路中可能引发问题。

因此,虽然Proteus等仿真工具对于电路设计和预测电路行为非常有用,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需要进行实物测试来验证电路的性能和可靠性。最好的方法通常是将仿真与实际测试相结合,以确保设计的可行性并识别任何潜在问题。

网友G:
简单的电路可以用Proteus来仿真,  复杂的电路还是建议打板做样, 在硬件电路上做调试.

网友H:
我现在很少用仿真,主要是原件库实在太少了,一些比较常见的芯片都没有。很多芯片的库得去厂家的网站上下载,还未必能用。还有就是仿真结果和真实结果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有一次搭建运算放大电路,发现没有正负电源它一样能正常跑

网友I:
51单片机可以代替逻辑(测试程序),基本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代替实物测试电路啊,这个软件偏向测试程序有没有bug,而电路一般有问题,比如你在软件里设计直接用io接到继电器驱动,软件仿真是能正确驱动继电器的,但是实际上你直接用io接继电器,一打开继电器io就可能烧了,因为io一般最大驱动电流<=20mA,耐压也一般<=5v,

网友J:
肯定不行,举个例子,仿真51按键,软件是不考虑消抖的,实际作出来,那是按键满天飞,仿真可以探索方案的逻辑是否对,但还要实际来验证。在不知道方案可不可行阶段用仿真,可行,再用实际来验证。

网友K:
芯片设计用的是EDA软件,算仿真吗?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只要方法得当一定是有作用的,仿真的核心不是电路结构、输入输出,而是中间环节关键点状态参数,实际中能达到即可达到良好的效果。仿真不是代替实物测试,而是指导实物如何与理论吻合

网友L:
仿真只是在大方向上验证电路是否可行,细节上需要重新考虑,例如供电/布线/程序等等。

网友M:
仿真毕竟是仿,但不一定真。由于电路和器件参数与模型的参数是有差别的。一般最好用实物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