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可以做双面板吗?

楼主(2023-08-25):
铝基板可以做双面板吗

网友A:
这种帖子就不要再发了,铝基板一般用于需要大面积散热,而不能添加散热片的地方,比如LED灯,做成双面板怎么散热呢?

网友B:
可以,我就做过。工艺上有特殊要求,价格也翻了好几倍,比4层板还贵不少~~

网友C:
当然是可以做的;但是常规工艺不能做过孔,适合两套不同的电路,而且价格要贵,特殊工艺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