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脚轻微氧化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便于焊接

楼主(2023-08-25):
芯片长期没有用,现在能用到,但是芯片脚轻微氧化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

网友A:
如果数量不多,只是一两片,那就用烙铁头修复剂来处理,类似助焊剂。如果管脚粗大,就可以用刀片刮。如果数量多,就得问一下贴片的工厂有没有批量处理的方法了。

网友B:
刀刮,砂纸磨,药水洗

网友C:
用磨砂橡皮擦

网友D:
涂上助焊剂就可以上锡了

网友E:
砂纸磨一下

网友F:
手工焊接不需要额外处理,焊锡自带松香会去除氧化物,BGA或上机贴片的建议咨询SMT厂。

网友G:
我都是拿砂纸打磨的,以前买过一批芯片,TSSOP24封装,全发黑了,拿砂纸一片一片打磨才能用,全部手焊,说多了都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