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运放比较负电压问题

楼主(2023-08-26):
请教一个问题,在单电源供电情况下,采用电阻分压将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进行比较,这个方法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A:
是可以的. 单电源供电, 是可以用正电压抬高输入来处理负压.

当然R1,R2要选择适当的大小.
(vin-vo)/r2+(vcc-vo)/r1=0

vo(r1+r2)=vin*r1+vcc*r2

vo=(vin*r1+vcc*r2)/(r1+r2)

vo要正值,所以:
vcc*r2+vin*r1>0
vcc*r2>-vin*r1

r2>(-vin/vcc)*r1

也就是vin负电压越高,R2就要越大.

网友B:
理论上讲是可以的,把0V的地作为比较基准,高于0V就是正,低于0V就是负

网友C:
所谓电压的正负,只是人为的参考、认知。
站在运放的角度,运放可不懂这些,运放认为:只要我的两个引脚上(电源脚)有足够的电压差,我就工作,哪管什么正负。
至于输入电压,在两电源电位之间就行,最好是在中间,超出我的电源我干不了啊。

学习要灵活,看到实质,不要被0V,正压,负压所迷惑。这些只是人为的定义、参考值。
比如:你身高1.7米,站在二楼是多高呢?在于参考点是脚?还是地面?

网友D:
其实358单电源供电输入端是可以低到GND以下-0.2V依然是线性的。

网友E:
在测量电阻的时候通常都是转换为电压测量,串联一个已知电阻,测量两个电阻之间的电压,利用分压公式得到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