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可调稳压电源电路图分析

楼主(2023-08-26):
麻烦有人可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吗?

网友A:
1、输入24AC,整流滤波约得到+33V左右的电压。为了能输出0,需要有一个比0小一点的控制电压,于是在整流上用了一点点小小的技巧,做成了一个 -5V的电源(D4,D5,D7附近的一堆元件,产生负压)。
2、这样运放上的电压就是:+33V,-5V。如此运放电源压差达38V。【手册上电源要求在7V至36V,这是此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A:
3,Q3、Q4复合,接在33V电源与负载之间,可见调压就靠它了,双管复合是能提供更大的输出电流。
4、输出电压受运放U2的控制。大小通过调节电位器P1决定。反馈取样电压,由R12与R11分压后,送入U2负脚。

网友A:
5,中间运放U1与D8合作,目的得到一个10V的稳定(参考)电压,供U1调压,U3调限流。
6脚至3脚 = D8电压 = 5V
6脚至4脚 = 6脚至3脚 = 5V (3、4脚等电位)
R5上电压 = 6脚至4脚 =5V
R6 = R5 又电流相同,所以:R6上电压 = R5上电压 ,两者相加 = 输出电压 = 5V+5V

网友A:
6,R7是电流取样电阻,得到一个负压,与P2上的电压合成送到U3.3与U3.4(0V)进行比较。
过流时,3脚低于2脚,6脚拉低,通过D9,使U1.6变低,输出降压,直到电流平衡(被限住)。
P2:调节限流值。
限流动作时,D12,LED灯亮。【一个LED灯,没有多少电流,没有必要再用Q3,设计啰嗦】。

网友A:
其它一些小细节不讲了,估计你能看懂。
此电路设计稍显啰嗦,耗能严重,效率极差,估计不是实战产品。
不过原理上,是说得通的,用于学习还可以。

网友B:
太啰嗦了,上个简洁的。

网友C:
现在还玩串联型稳压过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玩串联型稳压过时了

对于精密模拟电路来说,比如论坛常见的HX711,串联线性稳压器比什么开关电源都好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玩串联型稳压过时了

那玩什么才不过时呢?

网友A:
学习串联型稳压电路是基础,很有必要。
同时,要了解其优缺点。其优点,纹波好,EMC好……;其缺点,调压范围窄,效率低,功耗大……。
精密仪器上采用得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太啰嗦了,上个简洁的。

这电路不错

网友F:
电路有些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