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这么安排,可以测量整个电路的电流?

楼主(2023-08-26):
感觉整个地不管这么安排,可以测放电回路的电流,就是测不了芯片回路的电流

楼主:
是不是可以用GND为整个地,然后用反向放大来测量整个回路的电流

网友A:
本来就是测放电回路电流,加别的电路耗电进去就是为了混淆视听吗?

楼主:
自己测量整机功耗

网友B:
电路的GND与电源的负极串联采样电阻即可啊。

网友C:
查了一下LM358手册,说输入有1.7-7mV的失调电压。
对应电路中取样电阻0.1//0.1=0.05Ω
相应当电流小于:35mA-140mA时,有测不准的风险。

网友D:
搞不明白你的需求

楼主:
精度差一点到没什么问题

楼主:
搭了个电路测试了下
Uab=0.2V    计算Uc=0.2*4.5 =0.9       实际测量出Uc=0.95V
Uab=0.27V  计算Uc=0.27*4.5 =1.215  实际测量出Uc=1.29V
Uab=0.34V   计算Uc=0.34*4.5 =1.53   实际测量Uc=1.60V
基本上都差了0.07V,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1、是不是输入GND1不在运放的输入电压允许的电压范围内(GND至VCC_12V)。
2、请考虑运放存在失调电压。
以上请查手册,核对。

楼主:
找到了一个处理失调电压的文档,有需要的可以看下

MT-037 运算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_cn.pdf

网友E:
请考虑运放存在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