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单片机如何实现用一个EEPROM扇区保存一个16位数据

楼主(2023-08-26):
如题:现有一个16位统计数据需要利用单片机自带的EEPROM存储以便于重启系统后能继续计数。
单片机型号:STC8G1K08
EEPROM空间:4k
望大佬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用两个字节就可以了,一个字节存高8位,另一个字节存低8位,存储和读取时转换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字节就可以了,一个字节存高8位,另一个字节存低8位,存储和读取时转换一下就好了。

这个方法我会 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两个字节存储到同一扇区

网友B:
IapProgram(0x0000,data_L);
IapProgram(0x0001,data_H);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pProgram(0x0000,data_L);
IapProgram(0x0001,data_H);

额 昨天又仔细研读了下手册 应该能解决了 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会 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两个字节存储到同一扇区

512字节为一个扇区,0-511(0x00-0x1FF),512-1023(0x200-0x3FF)这样。
8G1K08内部有4KEEPROM,上面是1K的2个扇区,后面还有6个扇区,依次推导即可。

网友C:
分两个字节写入即可,32位的数(长整形或浮点数)就要分4个字节写入。

网友D:
【有钱】(用N个扇区做这件事)的做法:
起始:清擦N扇区。
1、用3个字节存数据,首字节是标记S,S<>FFH就行,就自定。另两个,按你的想法去做。
2、写入时:从前向后查标记S,从第一个为FF的单元格起(注意查找步进=3个字节),写入S标记和数据。
  如果没有查到FF(扇区已写满了),则清擦N扇区,从0单元起,写入S标记和数据。
3、读取时:从前向后查标记,从第一个为FF的单元格起,向前退两个单元,就是你需要读取的数据。
  如果没有查到FF(扇区恰好写满了),则是最末是数据(注意:步进=3个字节)。
为何要标记S呢?因为擦除后全是FFH,如果你的数据也是FFH,如何区分呢?
当然,你有区分的方案,也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例如,数据不会出现FFH,则标记可以省略不要。

【没有钱】的做法:
写入:
1、将本扇区内所有的数据复制到同样大小的RAM中。
2、在RAM的对应位置上写入数据。
3、擦除本扇区
4、将RAM中数据,复制到本扇区中。
在3、4、过程中不能掉电,否则数据被毁,无法恢复。当然有办法防止,这是另一个题目,不在此啰嗦。
读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