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 除了用变压器还有什么方法?

楼主(2023-08-26):
三相1140V交流电源,用变压器体积太大,有什么方法实现隔离降压 给单片机 供电

网友A:
如果是功率电源,我知道的只有变压器了

网友B:
楼主完全可以用意念来实现。

网友C:
小功率的话可以考虑小灯加小太阳能板

网友D:
除了变压器,似乎也只有变压器.目前尚无其他可行的办法

网友D:
另外,微功率可以考虑机械换能(压电陶瓷片)

网友E:
除了变压器外;我再告诉你一个新颖的方式, 买一台发电机,一台电动机, 用电动机带动发电机; 想要多大功率都可以! 就是有点费币!

网友F:
除了使用变压器进行电源隔离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法可以实现电源隔离。这些方法通常用于保护电路或设备,防止电气干扰传播或提供额外的安全性。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电源隔离方法:

1.光耦隔离(Opto-Isolation): 使用光耦合器件(例如光电耦合器或光耦)将输入信号隔离开来。光耦合器件通过光信号在输入和输出之间进行隔离,从而实现电气隔离。

2.磁耦隔离(Magnetic Isolation): 使用磁性元件,如磁性隔离变压器,将信号隔离开。这些元件可以在输入和输出之间传递信号,同时提供电气隔离。

3.隔离放大器(Isolation Amplifiers): 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放大器,可以将输入信号放大并隔离到输出端,实现电气隔离。通常使用差分输入和输出来减少共模干扰。

4.绝缘型直流-直流转换器(Isolated DC-DC Converters): 这些转换器将输入直流电压转换为输出直流电压,同时提供电气隔离。它们常用于隔离不同电源电压或提供电气隔离以防止干扰传播。

5.继电器隔离(Relay Isolation): 使用电磁继电器将输入和输出隔离开来。继电器通过电磁激活来控制开关状态,从而实现电气隔离。

6.电容隔离(Capacitive Isolation): 使用电容耦合器将信号耦合到另一个电路,从而实现电气隔离。这种方法通常用于低频或小信号应用。

7.电解隔离器: 这种方法通过电解液来实现电气隔离,但一般用于特殊的环境和要求。

需要根据特定的应用需求和安全标准来选择适合的电源隔离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因此在选择时需要权衡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除了变压器外;我再告诉你一个新颖的方式, 买一台发电机,一台电动机, 用电动机带动发电机; 想要多大功 ...

你说对了,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航材维修,用115V/400Hz电源,就是电动机带发电机产生的。

网友G:
X宝上有些二手的无线充电板, 你可以用一套(发射/接收), 但都是芯片加线圈. 也就是离不开线圈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说对了,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航材维修,用115V/400Hz电源,就是电动机带发电机产生的。

他这一看就是chatgpt生成的内容。不过也挺好,省的百度再总结。

网友D:
给单片机降压供电使用开关电源体积不会很大吧

网友I:
【三相1140V交流电源】是能源1,【单片机供电】看作是能源2。
从能源1中取出部分能量,产生隔离的能源2,办法是很多的。
如:电→热→机→电;电→化学→电;电→光→电;电→机→电……
不过,最简单的还是:电→磁→电,也即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相1140V交流电源】是能源1,【单片机供电】看作是能源2。
从能源1中取出部分能量,产生隔离的能源2, ...

电→光→电 有没有这种功率器件

网友J:
充电电池  绝对隔离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光→电 有没有这种功率器件

灯泡→硅光电池妥了。

网友L:
电容限流降压(主要电容要能耐压2000V以上),得到低压,比如5V,再用DC-DC隔离模块,隔离电压至少2000V的(建议3000V的),这个体积小了吧?
全波整流,50Hz 1140V,电容提供的电流为322mA/uF。

网友M:
从体积要求而言可能还是用开关电源降压比较低合适,但这1.1KV对器件要求不低。如果线路有大负载运行,取电可以参考电流互感器工作方式。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他这一看就是chatgpt生成的内容。不过也挺好,省的百度再总结。

以前看到过大功率(10KW左右)的直流焊机,就是用三相交流电动机来拖动串激式直流发电机的,主要是用来焊特种钢。

网友N:
从理论上应该很难,要绝对隔离只有磁和光,磁能传递能量,光一般只能传递信号,你不想用变压器(磁),那只能用光,太阳能电池板,配个蓄电池,这是从工程上讲,可靠。可经济性比变压器贵。其他办法不能做到物理上绝对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容限流降压(主要电容要能耐压2000V以上),得到低压,比如5V,再用DC-DC隔离模块,隔离电压至少2000V的 ...

这个方法很不错,交流输入宽电压380到1140V,阻容降压,电容容量要选多大的合适

网友D:
还是采用电容限流将输入电压降低到300V左右,然后使用手机充电头获得5V直流比较合适。输入电压低了,电容的容量要求高!耐压也相对要高一些。如果采用300V输入电压,电容容量可以使用0.68UF/1600V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充电头使用的是开关电源,完全可以适应比较宽的电压输入,这个电路将三相高电压限制在330V直流供给给手机充电头输入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充电头使用的是开关电源,完全可以适应比较宽的电压输入,这个电路将三相高电压限制 ...

R21的阻值是复制时忘记修改了,改为100Ω以内,根据使用功率

网友O:
常见的单片机电源,无论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体积都不会太大,而且无需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充电头使用的是开关电源,完全可以适应比较宽的电压输入,这个电路将三相高电压限制 ...

网友D:
引用 网友O:
常见的单片机电源,无论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体积都不会太大,而且无需三项。

楼主应该是在特殊条件下使用吧。

网友P:
有1140v的电压电源吗?好像也只能用隔离变压器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充电头使用的是开关电源,完全可以适应比较宽的电压输入,这个电路将三相高电压限制 ...

稳压管稳压值越大,电容的耐压就可以选小一点,但稳压管功率就高,容易坏,能否用两个1N5388B串联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稳压管稳压值越大,电容的耐压就可以选小一点,但稳压管功率就高,容易坏,能否用两个1N5388B串联

稳压管完全可以考虑多只同型号串联使用。另外,在电流满足要求前提下,限流电容尽可能选择容量小一些的。这样稳压管承受的功率可以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