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做反相器可以将正电压反相为负电压吗?

楼主(2023-08-26):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可以的,出不了负电压。

网友B:
反相器是把输入信号进行反向的 0比如变1

网友C:
对于反向器芯片,他能输出的两个状态,一个对应该芯片的“GND”,一个对应该芯片的“VCC”。

网友D:
可以做个振荡器,不过还不如用负电压芯片省心。ICL7660

网友E:
上学时,讲0832数模转换器时,是能变成负电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个振荡器,不过还不如用负电压芯片省心。ICL7660

7660贵而且难买,相对来说MAX232实现了7660的全功能而且扩展了,还便宜的要死。

网友G:
我以前用TPS5430做过单电源转负电源的应用;功率大, 效果蛮好;纹波也不大;

网友H:
7660 现在应该好买, 国产的好几家,  可以在X宝上找: 电荷泵 7660, 也就1元以内.
MAX232, 它有电荷泵的功能, 但, 它基本是固定的, 工作电压是5V, 电荷泵输出+/-10V.

7660 可以用锂电池.

电何泵只用电容, 不用电感, 干扰小, 效率高,一般用在模拟测量电路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用TPS5430做过单电源转负电源的应用;功率大, 效果蛮好;纹波也不大;

您好,可以把电路贴出来吗?我用看到的一个XL1509转负电压的电路,没有成功。

网友I:
记住: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不能超越自己电源引脚上的电位!!!
用脑子想想也是,如果超越了,这个电位从哪里引入的呢?

网友J:
如果是交流信号,电容隔直后可以输出负的交流信号。

网友K:
怎么至于问出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