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解这个单片机C语言程序wptr &= 0x0f;是段什么意思?

楼主(2023-08-26):
void UART1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TI)                   // 发送中断标志位判断
    {
        TI = 0;               // 清中断标志
                busy = 0;             // 发送标志位置0,表示满足发送条件
        LED0 = !LED0;         // 测试端口
    }
    if (RI)                   // 接收中断标志位判断
    {
        RI = 0;               // 清中断标志
        LED1 = !LED1;         // 测试端口
                buffer[wptr++] = SBUF;
                wptr &= 0x0f;
    }
}

这个wptr &= 0x0f;是段什么意思?

网友A:
让wptr在0至0x0F之间循环

网友B:
这个我也想问一下,为什么这样?

网友B:
也想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想问一下,为什么这样?

buffer[16] 是串口的缓冲区,长度是16个字节
是一个循环缓冲区(circular buffer)
循环缓冲区或环形缓冲区是一种数据结构,它使用单个固定大小的缓冲区,就好像它是端到端连接的一样。
这个 wptr &= 0x0f; 的意思是 让wptr在0至0x0F之间循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uffer[16] 是串口的缓冲区,长度是16个字节
是一个循环缓冲区(circular buffer)
循环缓冲区或环形缓冲 ...

谢谢解释   又学习了一下

网友E:
wptr &= 0x0f 相当于 wptr = wptr & 0x0f ;
假设WPTR= 1010 1010  和0x0F相与 结果就是 0000 1010
就是把WPTR控制在0x0F之内,不会超出这个数据长度!

网友F:
可以改成if(wptr == 16) wptr=0;
这样是不是更好理解

网友G:
将高4位清零,低4位保持不变。

网友H:
wptr = wptr & 0x0f;把wptr 将高4位清零,低4位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