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12f无法烧录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如上图所示的esp12f的电路图,我好像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也是大体按照别人的开源项目制作的,但是现在烧录程序的时候能识别到端口,但是一直显示连接延时,烧录失败。
以下是烧录流程:io0接口接gnd引脚,usb转ttl模块的rxd和txd分别接排针的txd和rxd,typeC接口接5v2A供电,按下reset键复位,arduino烧录程序
恳请有经历过或者了解的大佬解答以下,感激不尽

网友A(2025-06-09):
尝试下boot脚接按键,上电后把boot脚置高,然后检查下USB模块和板子是否有共地

网友B:
1:确定usb转ttl模块的rxd和txd是对的,有的使用是指模块的引脚,有的是指接单片机、ESP模块的对应引脚。
2:我手动操作是先按住RESET按钮不放,随后另一个手指按住IO0按钮,然后放开RESET按钮,最后松开IO0按钮,你可以临时给IO0接一个按钮按这个步骤试试。3:有能力做PCB电路板的,可以直接焊一个自动下载的电路,对经常改程序的非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