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初学者求解 为啥不是循环两次呢?

楼主(2023-08-27):
为啥不是循环两次呢

楼主:
怎么用break停,不用while

网友A:
从第36行看,你这是C51,但是28行这种随用随定义的变量只有支持c99的编译器才可以用,而C51是不行的,你确定这段代码通过编译?

网友B:
你这是2级循环,循环了16次

网友B:
用vc6模仿你那程序

网友C:
没有使用while()大循环, 所以程序只执行一次,然后就跑飞了!

网友D:
怎么不是执行两次for循环,z=0时一次循环,z=1一次循环

网友E:
程序跑完了又复位重头开始了

网友F:
变量定义放主函数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第36行看,你这是C51,但是28行这种随用随定义的变量只有支持c99的编译器才可以用,而C51是不行的,你确 ...

可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跑完了又复位重头开始了

咋用break停呢?现在只能用whi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是执行两次for循环,z=0时一次循环,z=1一次循环

我意思咋一直循环,现在知道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break停。只能最后面用while,让他停

网友G:
2*8=16次才对

网友H:
看一下教程 的编程规范,这样有助于养成习惯

网友I:
你这个z循环了两次,里面每个z又都循环了8次,总共1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