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程序可以使用unsiged long long 数据类型吗?

楼主(2023-08-27):
pic单片机程序可以使用unsiged long long 数据类型吗?也就是64位长度

网友A:
MPLAB XC8 编译器支持 1、2、3、4 和 8 字节宽度的整数数据类型以及单位类型。

当为 PIC18 或增强型中档器件构建时,long long 类型是 64 位 C99 标准类型,但对于符合 C90 标准的项目或针对任何其他器件的任何项目,此实现将其大小限制为仅 32 位。

网友B:
pic从8位到32位全都有,谁知道你说的是啥?查编译器手册去吧。

网友C:
你想用多少个字节去构成一个数,那是你的事。与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无关。

网友D:
用PIC是一定要看数据手册的,不然玩不动
PIC有些"默认"值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默认值的
这是XC8中C语言的一些说明,你自己看一下
如果找不到你要的,再去官网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