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号怎么打出来?这个输入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27):
这个星号怎么打出来

网友A:
* 用 Shift+8键输入

网友B:
首先用左手的小拇指按住键盘左侧的Shift键,然后使用右手的中指按一下数字8键,最后左手的小拇指松开
之后可能会经常使用键盘,建议学习一下键盘的操作步骤,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键盘操作

网友C:
你的问题与*号无关
第6行打错字了

网友D:
键盘8字上面就有*号,用上档键和8键组合,就是一起按就打出来了

网友E:
还真是打错字了,uchar  你写成了ucher

网友F:
看上去是13行报错,但是错误在第6行。

网友G:
切换英文输入法,按下shift + 26键英文上的 8

网友B(2024-01-06):
第 6 行代码中的 ucher 应该更正为 uchar
第 7 行代码中的 unit 应该更正为 uint
然后使用快捷键 Ctrl+H 将 main.c 中的 unit 全部替换成 u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