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不显示内容仅显示白方块

楼主(2023-08-27):
求助大佬帮忙看看,目的是做一个检测光亮度的器件,目前检测系统没有问题,但原定的显示部分(1602)无法正常显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LCM_RS=P2^7;
sbit    LCM_RW=P2^6;
sbit    LCM_EN=P2^5;

sbit k1=P1^5;

sbit led=P3^7;

sbit beep=P3^6;
sbit light = P1^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LCD_Clear();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LCD_Clear(void)
{
  WriteCommandLCM(0x01);
  delay(20);
}

void main()
{
        InitLcd()
        LCD_Clear();
                DisplayOneChar(0,1,'d');
                DisplayOneChar(1,1,'a');
                DisplayOneChar(2,1,'n');
                led=0;
                beep=1;
                k1=0;
    WriteCommandLCM(0x08);
     while(1)
     {
                         if(light==0)
                         {
                                led=1;
                                beep=0;
                         }
    }
}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LCD的连接线有问题,查一下接线对不对,程序中IO定义对不对,程序读写时序对不对

网友B:
可以查查背光亮度调节,太亮可能会这样

网友C:
调节背光电阻试试

网友D: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delay(50);
        WriteCommandLCM(0x08,1);delay(50);
        WriteCommandLCM(0x01,1);delay(50);
        WriteCommandLCM(0x06,1);delay(50);
        WriteCommandLCM(0x0c,1);delay(50);
}
初始化函数每句加个延时试一下。

网友E:
这个程序能编译?有错误没有排除吧

网友E:
81和95 行 WriteCommandLCM(0x08);在声明函数的时候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里边这是有参数的

87 行的 InitLcd()  后边应该有个“ ;”吧?

原程序复制过来的话,不知道在你的KEIL里可以生成HEX?不报错吗?

网友F:
确实少了;  但是显示白块 应该是有数据过来了 ,检查硬件部分看看有没有问题。再有这种现象  最好是拍个图片上来。

网友A:
如果是背光太亮,多少能看到些字符影子。

网友G:
调节背光滑动电阻

网友H:
P0口有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I: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这2个函数有问题,液晶不能初始化。你从坛子里搜一下, while(1)
     {
                         if(light==0)
                         {
                                led=1;
                                beep=0;
                         }
    }while里面没有显示函数,就算能显示,也一直显示d,a,n三个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