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雷赛ethercat总线闭环步进驱动cl3c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3-08-27):
各位行业大佬,手里有个雷赛的cl3c ec507,想着把它转起来。用了一个其他厂家的闭环步进电机,按照接线调整后,驱动器不报错,用雷赛的MotionStudio_v1.4.7软件监控也能看见电机运转时的位置变化,但是电机只会大约一圈的往复运转。
用汇川的am401 ethercat总线驱动,联机后可以看到驱动器里的参数变化,电机正反转的位置变化,输入输出io点的变化,但就是没法用库里的mc jog等指令驱动,电机始终是往复1圈的运转,mc reset指令可以消除驱动器的故障,看了半天驱动器的说明书也没找的如何可以让驱动器正常运转的办法。
各位大佬有使用过这个驱动器的吗?如果您闲暇有空请指点一下,让我少走点弯路。谢谢。

am401监控画面

am401监控画面

部分plc程序

部分plc程序

网友A:
EtherCAT通信设置有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