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尾数跳动,外壳加屏蔽层 问题

楼主(2023-08-28):
在低档位尾数跳动,应该是50HZ交流噪声引起,外壳加铜箔屏蔽,不知道屏蔽层接电池负极还是接COM

网友A:
如果你的猜想是对的,接正、接负均可。注意安全啊,搭到高压上要命啊。

网友B:
应该加在com,只要不干扰到信号就行了

网友C:
220V?还是380V?高压安全第一,

网友D:
尾数动一般是振荡频率不对造成的。

网友E:
别搞笑了,如果只是加个屏蔽就解决的事,那个东东值多少钱又升值多少钱 ?
可以参考一下网上的拆机图,几千上万的表是否加了屏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别搞笑了,如果只是加个屏蔽就解决的事,那个东东值多少钱又升值多少钱 ?
可以参考一下网上的拆机图,几 ...

3458A

网友F:
还有地球磁场的影响也得考虑进去

网友G:
换个表也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