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要学习linux嵌入式开发 不知道难不难学

楼主(2023-08-28):
咨询相关的学习方法,求推荐相关的书籍、视频、开发板、论坛以及学习方法和路径。不知道难不难学

网友A:
业余玩家,从折腾路由器做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业余玩家,从折腾路由器做起

有道理,折腾openWRT

网友C:
如果有大块的时间,可以搞一块Linux开发板直接学,现在正点原子有系列的教程可以作为入门,以系统学习,动手实践学的扎实的目标为准。如果没有时间,就找一本比较全的Linux书籍《Linux私房菜》这种,遇到什么什么问题了直接查,已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为目标。

网友A:
linux学习推荐《linux就该这么学》和楼上的《鸟哥的Linux私房菜》结合互补学习,不过嵌入式偏向于arm和mips架构,涉及到硬件,底层和驱动,最好准备一块像树莓派这样的开发板子

网友D:
可以看看《趣谈Linux操作系统》一书。

网友E:
结合楼上的书籍,如果是学生的话可以申请买一个云服务器和域名,装redhat 加一起来一百来块一年,尝试自己运维一个站或者公众号的后台服务,基本就能入门Linux了

网友F:
我刚开始入门时从Linux软件开始的,先把应用类了解一下,学的差不多再去接触内核

网友G:
如果熟悉各自的编程环境,Linux 编程与 Windows 编程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