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核辐射检测仪设计问题

楼主(2023-08-28):
核心部件,盖革管 可以用什么元件代替

看到几遍文章里讲用PIN光电二极管。
http://www.eepw.com.cn/zhuanlan/289908.html
https://www.doc88.com/p-88999844388072.html
https://www.docin.com/p-1950753547.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盖格管是比较准确的,只是无法测量小的剂量(比如

盖革管能测本底辐射,这就足够了,你只要知道环境辐射是否明显大于本底辐射即可,核废水的那点儿辐射量根本测不出来。

网友B:
盖格管是比较准确的,只是无法测量小的剂量(比如排的核废水,经过大海稀释,盖革管无法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制,将电压升高到接近击穿空气的程度,遇到高能粒子就会击穿放点,亲测能用。有些电蚊拍已基本接近空 ...

ion chamber灵敏度比盖革低太多了,没法用于生活辐射监测。

网友D:
以前做过γ放射计数器,其中原理就是利用碘化钠晶体采集γ射线然后用光电倍增管将碘化钠的微弱光信号采集后转换成微弱的电信号(这个过程需要400-1500V的正高压激发光电倍增管)。一般自然环境中都会有一定的本地噪声,记得当时的标准是<100.最后利用高进度运放将采集的微弱信号进行放大最后送入CPU进行运算出结果。超出范围值后进行声光报警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能替代盖革管的足够灵敏度的器件。

      这个可不一定哦,米勒盖格计数器在辐射检测领域是最初级的技术。它的优点只是便宜,技术成熟,所以现在市面上但凡是几百元级别的核辐射检测仪,基本全是用的它。高端一点的是基于闪烁体的技术,碘化钠,碘化铯;再高端一点的还有惰性气体闪烁体。

网友D:
一看楼主就是嗅到了金钱的气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制,将电压升高到接近击穿空气的程度,遇到高能粒子就会击穿放点,亲测能用。有些电蚊拍已基本接近空 ...

这是不是运用了云室的原理?那对空气的有要求啊。

网友C:
可以自制,将电压升高到接近击穿空气的程度,遇到高能粒子就会击穿放点,亲测能用。有些电蚊拍已基本接近空气击穿电压,可以利用。网上介绍的用场效应管探测高能粒子的方法基本不能用。在高压和高能粒子触发共同作用下,空气电离的过程类似于雪崩,一般的放大电路很难做到。

网友A:
没有能替代盖革管的足够灵敏度的器件。

网友G:
核心器件是传感器。
品种依据你的实力、目标定,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