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安装的keil软件输入程序报错 Error: command-line: #564: cannot open embedded

楼主:
刚安装的keil输入程序报错
"no source": Error: command-line:  #564: cannot open embedded assembler output file "C:\WINDOWS\Temp\p4084-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TE\Device\STM32F103ZE\system_stm32f10x.c: 0 warnings, 1 error

不知道怎么解决

屏幕截图 2023-07-08

网友A(2023-08-28):
system_stm32f10x.c坏了,到库里面找一个新的覆盖掉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ystem_stm32f10x.c坏了,到库里面找一个新的覆盖掉旧的。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C:
用破解程序声称序列号的时候,要选择C51,不是选择ARM

网友C:
刚才发错帖子了,能撤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