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一定频率的方波, 不同的duty的PWM信号转化为不同电压的电路

楼主(2023-08-28):
某个产品需要用到不同占空比(duty)的PWM信号 转化为不同电压的电路. 频率约为10K左右, duty从0%~100%;
需要转化成0~12V. (或者0~5V; 或者只要其中一段电压也可以, 比如0%对应1V, 100%对应4.5V之类的一段电压) 要求线性度要好.

目前知道的办法是使用一个Π型滤波器, 但是线性度不好, 约50%的地方误差最大(误差约为2%).

不知道论坛里面的各位大侠有没有比较好的电路来实现这个功能?

先谢谢了.

网友A:
加个RC滤波是可以的

网友B:
有个笨办法,测量各阶段误差是多少,做个补偿表,将结果修正过来。

楼主:
首先,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1600277881, RC滤波的线性度可能不好,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Π型滤波. 效果也不好(见主楼数据).
@cnfloatleaf, 是个好办法. 只是这样补偿的话, 除非不同元器件的误差都差不多, 不然有可能每一台机器都要具体补偿, 生产出货太麻烦了(并且希望不要太受环境的影响). 实在不行只能这样先出货.
@taotie, 1. 不知道线性度好不好? --- 测量 0%对应的电压V_0, 100%对应的电压V_100, 中间按平均取8个点, 分别测量它们的电压分别是是 V_10, V_20, V_30, V_40, ..V_N.. V_90. 理论上各点的电压应该是 (V_100-V_0)*N%+V_0, 再与实测的对应的V_N做比较就是实际的误差.
             2. 不知道实际的元器件的误差, 漂移等 对 线性度的影响 大不大.
             3. 用了2个IC, 有没有可能再简化一些? 成本低些, 我原来只用Π型滤波器而已
             4. 您的电路我也再详细研究一下具体的原理.
再次感谢

楼主:
LTC2644 居然是现成的芯片, 太感谢了, 回头我也仿真一下, 再要几个样品回来试试, 希望不要太贵

网友C:
RC滤波即可,高线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1600277881, RC滤波的线性度可能不好,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Π型滤波. 效果也不 ...

RC不会有线性问题, 你的所谓线性应该是指纹波大, 那是因为你的PWM频率不够高, 试试来个100KHz, 然后RC 的CutOff Freq 定在10Hz, 那是80dB的衰减, 只有500uV的纹波。如果说还不达标,就来个二阶的,保证你的示波器不够精度看的出纹波。

网友D:
先积集成有专门的芯片
GP8101/GP8101M PAC (PWM to Analog Converter) 0%-100% PWM to 0-5V/0-10V

网友E:
某一个宝搜PWM转电压模块,看看人家方案,或者用GP8101,不过这芯片没用过,看某一个宝模块上用,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统一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一下子多出好多种方案, 我会逐一尝试, 选出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