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0万用表蜂鸣档测量数值偏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28):
测芯片引脚的对地阻值,用其他表测都在600多,用830表测达到900多,测芯片其他引脚也偏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换过电池也这样

网友A:
可能是供电电压不对,我记得数字万用表电池电压不够时(液晶屏显示电压低符号时),测量电压都偏离正常值,偏低还是偏高记不得了。
你试试测一下电池电压准不准?

网友B:
万用表蜂鸣档一般只是用来测通断的,测电阻不准,用电阻档吧。

网友C:
芯片对地阻值不是单纯的电阻,是因电流出现的压降,电流不同,压降不同,读数就不同。

网友D:
蜂鸣档就不是测电阻用的。

网友E:
用蜂鸣档测阻值,你让万用表的电阻档情何以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