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单片机数码管菜单程序

楼主(2023-08-28):
初学者,想用4个按键实现菜单设置,K1为菜单翻页,K2/K3为数值的加减,K4为保存退出,2个数码管显示,一个显示菜单页面如P01,另一个显示菜单对应的值,如数字123或ON和OFF,困惑的是  进入对应页面如何获取菜单对应的初值,求大神指导!

网友A:
Disp_Buff1[0] = Menu_Num%10;
Disp_Buff1[1] = Menu_Num/10%10;
Disp_Buff1[2] = Menu_Num/100%10;

Disp_Buff2[0] = Save_Data[Menu_Num]%10;
Disp_Buff2[1] = Save_Data[Menu_Num]/10%10;
Disp_Buff2[2] = Save_Data[Menu_Num]/1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