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f...else...语句实现继电器输入控制输出(一对一)

楼主(2023-08-29):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功能说明    **************
开关信号控制对应继电器输出点动方法1

使用 if....else....语句实现继电器输入控制输出(一对一)
******************************************/

#include "STC8A8K64D4.h"       //包含此头文件后,里面声明的寄存器不需要再手动输入,避免重复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本地常量声明        **************/
/*************        光耦隔离输入口        **************/
sbit IN1= P5^5;//光耦隔离输入口1
sbit IN2= P4^0;//光耦隔离输入口2
sbit IN3= P6^4;//光耦隔离输入口3
sbit IN4= P6^5;//光耦隔离输入口4
sbit IN5= P6^6;//光耦隔离输入口5
sbit IN6= P6^7;//光耦隔离输入口6
sbit IN7= P3^2;//光耦隔离输入口7
sbit IN8= P3^3;//光耦隔离输入口8
sbit IN9= P3^4;//光耦隔离输入口9
sbit IN10= P3^5;//光耦隔离输入口10

/*************        光耦隔离继电器输出口        **************/
sbit OUT1= P4^3;//继电器输出口1
sbit OUT2= P2^7;//继电器输出口2
sbit OUT3= P2^6;//继电器输出口3
sbit OUT4= P2^5;//继电器输出口4
sbit OUT5= P2^4;//继电器输出口5
sbit OUT6= P2^3;//继电器输出口6
sbit OUT7= P2^2;//继电器输出口7
sbit OUT8= P2^1;//继电器输出口8
sbit OUT9= P4^2;//继电器输出口9
sbit OUT10= P2^0;//继电器输出口10

sbit RUN= P4^4;//运行状态指示灯
sbit FMQ= P0^7;//蜂鸣器控制脚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void main()//主函数
{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RUN=0;        //运行指示灯亮
while (1)//主函数执行循环扫描
{

if(IN1==0){OUT1=0;}else{OUT1=1;}   //if(如果)IN1 检测到输入信号对应OUT1继电器吸合 else(否则)OUT1继电器断开
if(IN2==0){OUT2=0;}else{OUT2=1;}   //if(如果)IN2 检测到输入信号对应OUT2继电器吸合 else(否则)OUT2继电器断开
if(IN3==0){OUT3=0;}else{OUT3=1;}   //if(如果)IN3 检测到输入信号对应OUT3继电器吸合 else(否则)OUT3继电器断开
if(IN4==0){OUT4=0;}else{OUT4=1;}   //if(如果)IN4 检测到输入信号对应OUT4继电器吸合 else(否则)OUT4继电器断开
if(IN5==0){OUT5=0;}else{OUT5=1;}   //if(如果)IN5 检测到输入信号对应OUT5继电器吸合 else(否则)OUT5继电器断开
if(IN6==0){OUT6=0;}else{OUT6=1;}   //if(如果)IN6 检测到输入信号对应OUT6继电器吸合 else(否则)OUT6继电器断开
if(IN7==0){OUT7=0;}else{OUT7=1;}   //if(如果)IN7 检测到输入信号对应OUT7继电器吸合 else(否则)OUT7继电器断开
if(IN8==0){OUT8=0;}else{OUT8=1;}   //if(如果)IN8 检测到输入信号对应OUT8继电器吸合 else(否则)OUT8继电器断开
if(IN9==0){OUT9=0;}else{OUT9=1;}   //if(如果)IN9 检测到输入信号对应OUT9继电器吸合 else(否则)OUT9继电器断开
if(IN10==0){OUT10=0;}else{OUT10=1;}//if(如果)IN10检测到输入信号对应OUT10继电器吸合 else(否则)OUT10继电器断开

}
}
/********************************************************************
                                                结束
*********************************************************************/

ZXC-0168 STC8A8K64D4单片机10路输入10路输出可编程工控板原理图.pdf

第2讲 开关信号控制对应继电器输出点动方法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