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阻档测得 二极管 显示的数值,表示什么

楼主(2023-08-29):
二极管档测二极管压降0.68V.用 电阻档测 二极管数值1.4K,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二极管档是正向压降,电阻档数据无意义,不要管。

网友B:
1、当前条件下(电池电压,串联电阻,所流过的电流)压降=0.68V。
2、当前条件下(电池电压,温度,所流过的电流……),你可以将它当成是一个1.4K的电阻。
不过条件改变后,就不一定还是1.4K了。你可以试试换一个电阻当再测一下。

网友C:
电阻档测的就是正向的阻值吧

网友D:
正向导通的压降和电阻啊,只是电阻会受温度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