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4C02需要接电源吗?Proteus仿真上模拟时没有电源引脚

楼主(2023-08-29):
学习普中51单片机开发板上是24C02,protues上模拟时采用的是M24C02发现没有电源引脚,请问他需要接电源吗?还有最好选用哪款24C02来模拟普中51单片机开发板上的24C02?

网友A:
试想一下,没有电,集成电路如何工作呢?

网友B:
实际线路中,任何芯片都有电源引脚。24C02也有电源引脚

网友C:
proteus替你接好了,其中单片机的电源也是替你接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试想一下,没有电,集成电路如何工作呢?

proteus的芯片电源引脚是隐藏的

网友E:
仿真不接电源也能通过的,默认已提供匹配的工作电压。打开Protues软件看了,24C02确实没有电源引脚,但仿真完全没问题。但实际硬件电路一定要提供合适的电源。

网友F:
只是为了好看把电源引脚隐藏了,实物你不接试试,绝对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teus替你接好了,其中单片机的电源也是替你接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想一下,没有电,集成电路如何工作呢?

我当时想他可能和DS1302一样可以汲取单片机内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