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MOS管驱动电路问题 请教

楼主(2023-08-29):
是一个MOS管驱动电路
P+P-接的是Q触发器频率125
请教一下
电路中D38
D39稳压管
D44肖特基二极管
Q13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电路的有什么优点和功能
感谢感谢

111

111

网友A:
以P-为例,P+类同
1、P-为正时,Q12导通,T4初级电压=12V是固定的,充磁。
2、P-变负时,Q12截止,T4初级释放磁能量,T4初级电压反向,这时其电压就由D48限制。[对应D39功能]。
3、D38被一根线短路,屁用没有。[对应D36功能]。
4、D44通常起整流作用,便其旁边一个二极管也被一根线短路。
此电路中有3个二极管被短接,变压器同名端未注,可见设计者【高深莫测】。
这个电路的有什么优点和功能:
优点:【高深莫测】
功能:【可以消遣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P-为例,P+类同
1、P-为正时,Q12导通,T4初级电压=12V是固定的,充磁。
2、P-变负时,Q12截止,T4初级 ...

感谢大佬的指点迷津
那个被短接的是因为这是个两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的二极管,画原理图给短接了,实际上只用一个。
这个设计者也是抄JP生产的机器。
我分析的不知道对不对,D38下面那个二极管是续流用的吧。
另外问下Q13的作用是什么??
变压器隔离驱动MOS和光隔离  哪个方案更好点呢?

网友A:
【D38下面那个二极管是续流用的吧】?
不是,它是为了能让T4的1、2端能加上12V电压。没有它,T4初级就被D48短路了(Q12导通时)。

【Q13】
开关作用、调整充放磁的强度(时间),与这个电路的目的有关,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呢?

【变压器隔离驱动MOS和光隔离  哪个方案更好点呢?】
1、本电路没有MOS管。
2、各有优缺点。常理:如果A优于B,则B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变压隔离后,次级可以自己输出能量,不需要再外加隔离电源,且输出能量大。速度相对慢……
光耦隔离后,“次”级需要另外给出隔离电源作驱动,驱动电流也受半导体的限制。速度相对快……

网友B(2023-12-13):
引用 网友A:
以P-为例,P+类同
1、P-为正时,Q12导通,T4初级电压=12V是固定的,充磁。
2、P-变负时,Q12截止,T4初级 ...

对呀,我看了半天不知道D36和D38要来干嘛的,直接短接的……

网友C:
实际现在的专用驱动IC都可以隔离600V以上了,没必要这玩意

网友D:
D39(D48)为反峰电压泄放通道,保护三极管Q10(Q12)

网友D:
Q13不知道有什么作用,考虑到电路并不完整,所以,Q13是否画蛇添足不能定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39(D48)为反峰电压泄放通道,保护三极管Q10(Q12)

好久没看到你了

网友F:
D38和D39组成了一个稳压器电路,用于稳定驱动信号的电压。D44是肖特基二极管,主要用于快速开关的场合,具有低反向漏电流、低正向压降和快速恢复等特点,可提高MOS管的开关速度和效率。

Q13是一个三极管,其作用是放大和驱动MOS管的输入信号。它可以将输入信号的小幅度变化转换为较大的电流变化,从而控制MOS管的开关。同时,Q13还能保护MOS管,避免过电流和过压等异常情况对电路造成损坏。

这个电路的优点是稳压器电路和肖特基二极管的应用,可以提高MOS管的开关效率和速度,增加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Q13的作用可以保护MOS管,延长其使用寿命。该电路适用于变压器的MOS管驱动,可实现高效能、高可靠性的功率变换。

网友D:
每天都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D38和D39组成了一个稳压器电路,用于稳定驱动信号的电压。D44是肖特基二极管,主要用于快速开关的场合,具 ...

D38被短路了,能稳压?Q13保护了哪只MOS管?放大哪里的电流?驱动了哪个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