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的精密整流和信号峰值检测

楼主(2023-08-29):
问题如图,信号的精密整流和信号峰值检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用运放+二极管,电路还是较为复杂,状态较多,要假如这个,当那个..

网友A:
1、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有个条件,就是ADC的采样频率,要远高于正弦波的频率。在有限个采样周期内,保证采到或能计算出峰值。
2、仍赞同你的想法,只要你取的点,能还原出这个正弦波的原貌即可(幅度、频率、相角)。
说明楼主很有见解,有想法,点赞一下。
不过乃不要忽视,理解书中解说,学到书中的知识。
在你的想法中,也要考虑一下,如果信号是失真的近似正弦波,当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