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源,隔离降压给单片机供电问题

楼主(2023-08-29):
三相宽电压输入,相电压1140V,660V,380V。隔离输出直流5V,电流1A以内。没有输入高压1140V的工频变压器和开关电源,方案1:两相之间用2个 输入190-660V输出5V的工频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输入串联,输出并联

方案2:两相间用220V升1500V变压器反着用(或者用自耦变压器,串电阻,可控硅降压),后面再串联一个220转5V变压器

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定做1140V转6V变压器。

网友B:
方案一, 不要用开关电源串联, 不如变压器安全。
二个方案基本是低成本解决问题的方法了。还是用变压器好。

最后输出不一定是5V, 只要输出24V内就可以, 24V内转5V的电路就很好做了。

几W的220V转低压的变压器也就几元, 因为多少输出累加, 所以功率要求不大,也不要太小, 5W以上就可以,输出功率是足够了。
要多用一个变压器, 如6个220V串联, 或4个380V串联。因为几个串联,如果有点不均衡,可能不安全,加多一个变压器,才更合适。功率和输出电压都不是问题。
如果用7805稳压,变压器最好7~9V。
如果是批量生产,当然还是订制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