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控制电机可否只使用一组互补信号?

楼主:
如题,最开始的设计是全桥用两组互补信号分别控制,后来又想到直接让hin和lin分别控制两个mos管不就行了吗?但是这又有个问题,使用一组互补信号控制的话急停会导致所有mos管瞬间关闭,而电路内部还有没来得及消耗的电能,这种情况怎么办?
如图,hin控制VT1 VT4,lin控制VT2 VT3:

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2023-08-30):
1、两组也同样会遇到【急停】啊,它是如何处理的呢?
2、电机有两根线,要运行,必须在这两根线供电。单组时,如何给它加电的呢?又是如何反转的呢?

网友B:
右侧两个MOS管方向上下颠倒了吧,一上电短路。

网友C:
只有电机是储能元件,急停的时候电机通过MOSFET的体二极管向电源滤波电容释放能量,这电路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