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和ds1822 温度显示异常 小数点位置不对

楼主(2023-08-29):
用单片机和ds1822及液晶显示器做出温度测量,显示的温度和探头的温度不一致,探头的温度如果是28.5,可是显示的温度是02.8 是读取的温度错误还是显示是处理的错误?

网友A:
会不会是你处理读取数值时多除了10,造成小了10倍?
查一下程序,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多缩小了十倍,导致十位没有显示

网友C:
大概率就是你的程序中处理温度读书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