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G单片机串口1发送数据不全的问题

楼主(2023-08-30):
①我用的是STC8G1K08单片机;
②目的:按下并松开按键(完成一次完整的按键动作)后,向电脑屏幕发送准备好的数组;
③数组:0x01~07 和 0x07~01 两个数组
④出现的问题:发送的数据不全,屏幕显示 01 06 05 04 03 02 01 ,测试数组1只有01显示 后面都没了;
请问一下大家这是啥问题呀?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T1_Count;
u8 xdata T1BUF[6];

bit F_T1_OK;
bit Key_Sta = 1;
bit Key_Backup = 1;
bit F_t1ms;

sbit Light = P1^6;
sbit Key_G = P3^4;                //G

//测试数组1
void Ce_Arry1(void)
{
        T1BUF[0] = 0x01;
        T1BUF[1] = 0x02;
        T1BUF[2] = 0x03;
        T1BUF[3] = 0x04;
        T1BUF[4] = 0x05;
        T1BUF[5] = 0x06;
        T1BUF[6] = 0x07;
}
//测试数组2
void Ce_Arry2(void)
{
        T1BUF[0] = 0x07;
        T1BUF[1] = 0x06;
        T1BUF[2] = 0x05;
        T1BUF[3] = 0x04;
        T1BUF[4] = 0x03;
        T1BUF[5] = 0x02;
        T1BUF[6] = 0x01;
}
//IO口初始化
void IO_Init(void)
{
        P1M0 |= 0x40;
        P1M1 = 0;
        P3M0 = 0x00;                //P3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准双向口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500微秒@6.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4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PT0 = 0;
}

//串口1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1_Init(void)                //57600bps@6.000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6;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PS = 0;
}
//串口发送程序
void S1OUT(void)
{
        if(F_T1_OK==0)                        //串口1中断空闲
        {
                F_T1_OK = 1;                //串口1处于中断中
                SBUF = T1BUF[0];        //进入串口1中断
        }
}
//按键消抖
void Key_Con(void)
{
        static u8 keybuf = 0xFF;

        if(F_t1ms==1)                                        //每1ms扫描一次键盘
        {
                F_t1ms = 0;

                keybuf = keybuf<<1 | Key_G; //8ms消抖
                if(keybuf==0x00)
                {
                        Key_Sta = 0;                        //按键处于按下状态
                }
                else if(keybuf==0xFF)
                {
                        Key_Sta = 1;                        //按键处于松开状态
                }
        }
}

//按键处理内容
void Key_CL(void)
{

        if(Key_Sta != Key_Backup)                //
        {
                if(Key_Backup==0)                        //按键完成 按下——松开
                {
                        Light = ~Light;
                        Ce_Arry1();                           //1-7
                        S1OUT();
                        Ce_Arry2();                                //7-1
                        S1OUT();
                }
        }
        Key_Backup = Key_Sta;                        //备份按键状态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Routine(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t_1ms;

        if(++t_1ms>=2)
        {
                t_1ms = 0;
                F_t1ms = 1;                //1ms置位1次
        }
}
//串口1中断
void Uart1_Routine(void) interrupt 4
{
        if(TI==1)
        {
                TI = 0;
                if(F_T1_OK==1)
                {
                        T1_Count++;
                        if(T1_Count<=6)
                        {
                                SBUF = T1BUF[T1_Count];
                        }
                        else if(T1_Count>6)                //数组逐一赋值结束
                        {
                                T1_Count = 0;
                                F_T1_OK = 0;                        //串口1中断 完成发送
                        }
                }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EA = 1;
        IO_Init();
        Timer0_Init();
        Uart1_Init();
        Light = 0;
        while(1)
        {
                Key_Con();
                Key_CL();
        }
}

数组不全

数组不全

楼主:
我想要的效果是按下按键后,显示屏显示:01 02 03 04 05 06 07 07 06 05 04 03 02 01 ,但是现实效果却是01 06 05 04 03 02 01,而且开头的01还是测试数组1的 0x01,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A:
逻辑时序混乱。

网友B:
问题出在118~121行,119行只发送了一个字节就进入下一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118~121行,119行只发送了一个字节就进入下一行了。

我的理解是S1OUT( );中,F_T1_OK=1,之后进入串口1发送中断,直到将测试数组1全部发完,如果不是这样考虑的话,请问该往哪个方向想?

网友C:
//串口发送程序
void S1OUT(void)
{
        if(F_T1_OK==0)                        //串口1中断空闲
        {
                F_T1_OK = 1;                //串口1处于中断中
                SBUF = T1BUF[0];        //进入串口1中断
        }
                while(F_T1_OK);
}

楼主:
谢谢,这行while语句直接救命!我是这样理解这段代码的,SBUF = T1BUF[0]这行代码就是开启串口1发送中断-->TI = 1,既然进入了串口中断,不应该是把剩下的0x2-6逐一赋值给SBUF吗?可是现实执行效果是直接跳出了中断,执行了第二个S1OUT( ),请问可以告诉我哪里考虑有误吗?还有while(F_T1_OK)没有语句块,为啥可以跳出循环呀,可以解释一下吗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行while语句直接救命!我是这样理解这段代码的,SBUF = T1BUF[0]这行代码就是开启串口1发送中断- ...

SBUF = T1BUF[0]这行代码只是开始发送
离发送完毕,开启串口1发送中断-->TI = 1 还有一段时间
于是就继续往下运行Ce_Arry2();

while(F_T1_OK)没有语句块,但中断里154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UF = T1BUF[0]这行代码只是开始发送
离发送完毕,开启串口1发送中断-->TI = 1 还有一段时间
于是就继 ...

竟然还有这中情况吗?给SBUF赋值完8位数据后,TI并不会马上置1是吗?while(F_T1_OK)就是限制程序将Ce_Arry1( );全部赋值给SBUF后,才执行Ce_Arry2(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