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疑问之十

楼主(2023-08-30):
1.列表网络名和原理图实际网络名不一致,但是选中列表的会高亮一个网络名不一样的网络

2.同一网络不高亮显示

3.原理图update后PCB的芯片pin1管脚VBUS网络变成了NetC1_2

以上三个问题是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A:
port对port连接,netlabel对netlabel,power对power,这种同类型,同名称的才会连接,类型不同名称相同均不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对port连接,netlabel对netlabel,power对power,这种同类型,同名称的才会连接,类型不同名称相同均不 ...

那网络就不能用port  只能用net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