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AD9833设计一个射频信号电源

楼主(2023-08-30):
我用stm32F407控制AD9833,程序写好之后,测试输出频率范围为什么会不稳定,本来应该输出6.78M的但是测得6-7MHz之间,然后过了两天再次测试范围波动更大了,我在想是硬件原因,还是线路干扰?求大佬解答

网友A:
芯片5脚的主频时钟,必须符合手册要求,且必须稳定。

网友B:
MCLK是怎么接的?连图都没有你以为我们都是算命的吗?

网友C:
AD9833输出频率过高,波形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