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之十一

楼主(2023-08-30):
1.原理图update之前,PCB和原理图网络名一致;update后,VBUS变成了NetC1_2
2.原理图update之后,工程变更指令列表内容如图所示
PCB和原理图是方案公司给的,说一一对应的,为什么update会出现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有移除网络、增加网络、有新增的classes、移除元件、更改元件参数等,更改网络名、需要检查哪些内容?

网友A:
这说明,原理图和PCB不是一一对应的,如果确认PCB可用不建议自己修改重新导网表,也许是方案公司为了防止你们自己改动,所以设置了一些更改了一些内容,检查原理图可以设置ERC检测,检查PCB可以设置DRC检测,检测时候需要设置对应的检测项

网友B:
是这样的啊。
假设原先一条线从R1-R2,布线后,在PCB板上网名叫R1_R2。
现原理图在R1、R2插入了一个电感L。
你认为原来PCB板上的网名叫R1_R2叫那根线,应该叫什么好呢?
系统认为,叫什么都不好,都可能违背作者的意愿,但它又违反新的原理图,所以系统就给出提示,这里错了,提醒作者去改。

网友C: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给你的PCB不是在AD上画的,然后是通过转换成AD格式给你,导致一些信息丢失,当然我也不清楚,只是怀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原本就有类似的,关键网络是后来更新加上的,但是跟原理图就不一一对应了。

网友D:
这是不规范画板的结果,我几年前也经常贪图方便,直接在PCB强制修改网络,添加网络,后期维护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不规范画板的结果,我几年前也经常贪图方便,直接在PCB强制修改网络,添加网络,后期维护非常麻烦

你这句话 非常有共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给你的PCB不是在AD上画的,然后是通过转换成AD格式给你,导致一些信息丢失,当然我也不 ...

这个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原理图和PCB不是一一对应的,如果确认PCB可用不建议自己修改重新导网表,也许是方案公司为了防止你 ...

应该是不对应的  不然不可能出现那么多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啊。
假设原先一条线从R1-R2,布线后,在PCB板上网名叫R1_R2。
现原理图在R1、R2插入了一个电感L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班长

网友E:
不规范画板的结果